联想E42L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13):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E42L 笔记本,开机指示灯亮几秒,掉电. 是金种子酒那种本本,集成显卡. 客户说以前好的用,,一开机就是这样了.打开观察,没有明显进液,明显烧黑的地方,,,插电,,待机3V   5V 都有,待机电流0.04 ,也是正常的,, 按开机键电流跳变到0.6  -0.61 ,就不跑了,有时掉电,有时定格在这,,,.  开机测内存   1.8  1.05    北桥1.8  , 1.5 都正常,CPU 0.95  , NB 3.3   另3  V  5 V 都正常,,, 修到这里,没思路了,,,有修的过朋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跑U 吧  时钟复位

网友:
哦 忘记了  联系的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说BIOS 坏了,刷个程序\
?

网友:
我感觉不是供电系统问题 还是查查数据类问题吧  搞不好又是什么地方虚焊

网友:
BIOS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CPU没过,查CPU工作条件,BIOS不良也很有可能。

网友:
重刷BIOS 了,,一个样呀

网友:
怎么没有朋友能指点了,,, 谁能告诉一下,这个机子,CPU  工作条件,要查哪几个地方呀?

网友:
硬盘坏掉了,我修了个是这样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个SONY的南桥虚焊就是这样掉电。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1-07-25):
最近忙,等 我南桥搞过了,再来汇报一下

网友:
看下前端总线。BIOS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台机子  不太好搞呀

网友:
南桥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