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问题

楼主(2011-06-13):
笔记本拆了网卡就不显示  是什么原理  这个是我请教的问题今天同学拿来一个LA-3081P
是在外面陶来的板子来练手的
初始是待机0.05 触发后跳到0.08 修触发 其实我经验不足   打触发的工作条件 3 5V待机全出  EC的好信号 晶振起震   由于我现在是靠着主板的基础来维修笔记本的   对时序和一些信号不是很了解就找到 仁宝的上电时序来对照研究下 顺便了解下仁宝是怎么上电的~!!! 好闲聊到此为止
按照基地下的仁宝上电时序得知

我的SLP_S3  s5已经有电压 接着就是SOSON 得知他是给内存的开启 查内存的电压 无电压  查提供内存开启的芯片的条件EN  基准供电都正常  打到他的BST脚时 问题发现了 没电压   仔细一看  咋。。。升压用的二极管没有!!   此二极管子比较特殊 导致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这个地方的二极管只能用什压的二极管来代替!!!
上好二极管后    触发待机电流跑到0.15 又停下来  以为是没上真U  真U 一上  CPU核心出来了 复位时钟也出来了 PG也出来了    CPU核心有点偏低   感觉不正常  就打着大电感   发现北桥的1.5专用电压电感没电压  那怎么时钟复位PG都有电压  郁闷之及   那个大师榜我解释下    为什么    我从同学的经验中也得知  是这样的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

接着修1.5电压
1.5V的MOS管没有  怎么找都没找到  最后发现 是被拆掉了  无奈  陶来的板子就是这样的下场   上好1.5V  MOS  电流0.5了    还是不跑U   查时钟复位  PG 都有了现在才是全部条件都正常  不跑U   刷了BIOS 打了FSB线  还是不行   听同学说他买来的时候  RJ45接口有好多助焊膏    我就把网卡给摘了  BGA封装的   上电测试  跑U了  读内存的时候 持续一个波形 也不动 也不闪  内存的条件都满足的   问老师 老师给我的答案是  要把上好网卡才可以显示    问题来了  高手门告诉我 为什么网卡摘了不显示   是不是系统总线的问题     不跑U 我知道是网卡坏了导致不跑U

网友:
仁宝机器的EC对各种电压是不作检测的,只检测各路电压的开启信号是否发出

网友:
理论上来说,拆了网卡应该能显示呀,楼主有没有装上网卡试试你老师说的对不对

网友:
taiTA台式主板 你拆光了都可以   拆了IO都有些都可以触发

网友(点评):
是啊 不参与出发的 是可以拆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