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的这个芯片,特别是声卡这一块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2011-06-13):
从今年4月份以来,碰到类似如同VIA声卡驱动、前置音频麦克风不发音的已经是N多次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有时后置麦也会不发音。新板子也是同样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啊。反上VIA声卡的都基本上是这样。很无奈啊????

网友:
驱动和设置的问题吧
暂时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ECS的主板声卡芯片就是用VIA的,装什么驱动都会有问题,但下载官方的驱动装上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驱动不对就去官网下

网友:
VIA芯片比较多问题,但声卡这种普遍现象没有。

网友:
还是驱动吧。GHOST的时候不要装声卡。。系统装好以后自己去官网下

网友:
其实给你们说白了,官网的声卡驱动也下了,但还是不行。问题吗还是那种问题。怎么对都是那样。要么根本就没声音,要么就是后面麦有音,前面没有。驱动100%装的正确,因为以前装好多都是这样了。大家难道真的就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
声卡驱动有问题,需要到主板官网上下载安装上就对了!GHOST的驱动大多数是通用性的,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一般都是不会出问题的呀。是不是其他有问题?

网友(2013-09-02):
我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 卖没声音 音响有 重装系统和驱动也不好 就没个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2014-11-28):
我也遇到了 真麻烦 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