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和笔记本的南桥是否通用

楼主(2011-06-13):
例如,82801DB和82801DBM,都是FBM等,不知道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
M是低功耗。。不能通用。。

网友:
可以用 。我以前就代换过。没问题呢。主要是用M的代换主板的 。没有用主板的代换笔记本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肯定是不能的,不过有的AMD的可以的,以前遇到过

网友:
若是型號一模一樣應該可以的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了, 建议原型号代换。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你就试一下,再上来说说结果

网友:
坐等结果 楼主做一次小白鼠吧 哈哈

网友:
呵呵!LZ   实验出来了 说下啊!   等你的结果   和我们分享下啊!

网友:
原型号代换  就好了

网友:
做桥的话最好是原型号替换 不过如果想实践一下 可以试试 结果如果说来听听 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原型代换最好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不能的哦,供电不一样

网友:
我发过这种货,是翻新台式机板,南桥和北桥用的是拆机的,南桥就是用的801DBM

网友:
期待楼主实验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