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宽屏 集显

楼主(2011-06-13):
   本子问题是不触发.插适配器 电源检测灯亮 没插电池 电池灯也亮..拆机插电源 没过几秒出现异响.原因是公共点电压从20V掉到7V..所以我认为电感响是公共点电压低造成电感异响的..而造成公共点偏低是因为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子控制出了问题.具体问题是discharge电位从开始的0电位上升到1.2V高电位..-PWRSHUTDOWN正常维持在3.3高电位..发个图吧 方便大家讨论..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搭救小弟一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差discharge信号后级到什么地方啊,断开看前面短还是后面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0电位才正常,高电位会出问题.所以和短路没有关系吧..discharge为什么要动作.这才是问题关键.

网友:
此板修复.问题出在discharge接入芯片脚与旁边脚有相连..排除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