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936焊台问题

楼主(2011-06-13):
936焊台的手柄不能通用....请问下.....是为什么......哪里原因造成的
电压?电流?针脚位置?
请知道的详细说下

网友:
楼主说的是哪个手柄啊??烙铁的还是风筒?

网友:
引线定义 不一样吧,一般都是907手柄的,但是各个厂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发热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