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上电时序,求各位帮我分析哈,有什么地方不正确

楼主(2011-06-13):
1:RTC电路给南桥供电
2:插入适配器产生3VA  5VA(中间经过什么就不写了哈)
3:3VA经过上啦电阻或者调压芯片产出EC_RST给 EC
4:3VA 5VA发出PG到EC.
5:按下PWR产生PWRSW-EC到EC
6:EC发出VSUS_ON到DC电路产生 3VSUS 5VSUS 12VSUS
7:VSUS_PG到EC
8:RSMRST#到南桥(注:此信号有些主板待机就有,有些要开机才有)
9:pwrbtn#到南桥
10:南桥收到信号后发出SUSC SUSB到EC
11:EC收到后开启2极电压。
12:2极电压好了后发出PG信号到EC
13:发出CPU_VRON开启 VCORE
14:VRM_PWRGOD到EC
15:EC发出 PWROK到南桥                                有什么不对的,请各位帮我支出来。谢谢··学习中

网友:
写的挺好,不过我看不懂,能写的连续点么。

网友:
来加强学习的,支持原创

网友:
说的还不错,能供我参考一下,谢谢啊。。

网友:
总结得很好,熟记这个时序规律,修机有思路

网友:
第8步。。第九步。第十步。。好像应该在第六步之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没写多清楚,6步是开启待机。11步开始电压

网友:
呵呵 。。。是这样啊。。不好意思是我没看清楚。。。

网友:
susc  susb 同时发出?

网友:
谢谢指点,我这几天仔细研究了哈。你说的很对,8。9。10。应该在6之前

网友:
不同的板型,不同的生产厂家生产的都是不同的,这个得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