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开机杂音

楼主(2011-06-13):
今天接到一台HP541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时喇叭发出的声音有莎莎音,进入系统后放音乐的声音又正常,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喇叭已经换过还是一样,不是喇叭的问题。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换声卡和功放芯片的,最后考虑南桥,南桥可能性不大!

网友:
雜音通常是聲卡有問題了~

网友:
如果是声卡有问题,应该是进入系统后放音乐也应该有杂音吧!我这台机进入系统后放音乐没有杂音哟!!!

网友:
声卡驱动问题,从hp官网下载驱动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遇到过的,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l楼主是如何沙沙的声音,建议把麦克风哪掉试试看 ....

网友:
下载一个srs audio sandbox软件可以屏蔽杂音

网友:
  声卡驱动  , 下个官网的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那台机的那个问题后来没有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