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改常转问题?

楼主(2011-06-13):
大家好!一台IBM T20的机子,看电影CPU占用都100%,温度上到90多度,而且还很卡,是不是机子本身配置跟不上了,还是想办法改善下CPU散热可以解决?
如果改要怎么改,请大家帮忙,尽量说的详细些,也怕搞不好短路了,就得不偿失了啊!
      这机子的风扇是4根线的,分别1红2蓝3橙4黑。论坛也找了些帖子看了下,都是USB5伏直接拉过来,最好还要垫铜片。不知道直接接上1红线电源上、还是要把原来的3.3V给断开?
或是其他方法?在这里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大哥,你都见习了,这个还能难到您?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点评):
哥们~见习了也可以是新手啊,求帮助 啊~

网友:
直接把蓝线和橙线剪断,不要··就可以了···只要红线和黑线···风扇就一直转不停. 如果你的风扇是3.3V的话那就啦跟5V的线接到红色上,黑色的一定要接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的机器可以改么?有实例么?你确定不会报错么

网友:
没改过IBM的,但原理应该查不到吧···,你可以吧线留长点,实在不行该回来就是了嘛··

网友:
IBM不能這樣改,肯定會報錯的,
他訊號線有特殊的波形,
沒了那波形訊號,肯定會報錯。

是哦,你说的对头啊。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
听说去掉中间其中一根线会成长转的    不会报

网友:
同意楼上,不接中间线,直接5V,不会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哪一根都不行啊,开机就报错的

网友:
温度都90多度了 肯定吃不消的

网友:
把红线剪断直接飞到USB5V供电,其他不动。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5V常转原来的风扇供电要断开掉吗?我试过不改电源去掉任何一根线都报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5V原来的线应该不能断开,试过断开原来的供电就会报错

网友:
就怕你风扇本身就有问题,还是先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一般这种风扇内部也是有电路的  你可以试着去掉一根你认为对的,风扇还在转的话,然后触碰接地一下 风扇要是立马不转  那就OK了

网友:
改了肯定报错,不过按f1还是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看个电影 CPU都可以占到百分之百??   这是啥电影额?

网友(点评):
是啊啥电影CPU都100%,你是来灌水的

网友:
直接5V过去应该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配置也低了P3的 不光跟散热有关系的

网友:
1红供电5V,
2蓝控制0-5V,
3橙测速0-1.8V,
4黑接地。
估计就是这样,如果你用万用表测出来试这样的电压,就把2蓝断开就可以了,会一直高速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