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主板代换问题

楼主(2011-06-13):
一台DV6000的机子,客户拿来的时候单芯片MCP67M-A2已被人搞到起泡了。客户想换板,现淘宝上有200多一点的6150芯片组的板,请问6150板能代换MCP67M-A2芯片的板吗,谢谢了!CPU型号为:TL58HAX5DC

网友:
要看板子形状,能塞进去,平台一样就行。

网友:
网上看到有的V3000用6150板上TL58,我想这个也可以。

网友:
平台都一样的,最怕是接口对不上的

网友:
谢谢,已经淘宝上订了板!!

网友:
好像散热片不一样

网友:
DV6的机子显示像是没装显卡驱动一样,不清析画面模糊,但显卡驱动装了,独显的,请问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可以代换!换完最好重装一下系统!MCP67的芯片贵而出M-A2的难找!

网友:
型号不一样也能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