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3N通病,简单维修,“仅供参考”。

楼主(2011-06-13):
小弟前几天接到了一台三星713N的显示器
故障:能有无信号输入,但是加上信号后就是“非最佳模式”。
这个是通病(不说了,上图)

拆开后

电源板  呵呵  应该没问题不是它

主控板,对就是它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了,MCU   NT的

这是EP1112编程器,呵呵 挺便宜的

这是刷机软件MSTAR
这个软件可以不用拆机的情况下,刷写MCU,呵呵不过我拆开了
用的是三星刷写软件,就是那个黄色的灯泡

刷机后,显示正常,还有一点要说,有的时候MCU虚焊也可能出现
“非最佳模式”现象。

叙述简单,维修简单,大家包涵。附上部分三星MCU程序

网友:
全图的,不明白怎么修的。MSTAR可以总线刷NT68F63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错键了,抱歉,没编写完就发出去了。

网友:
楼主编程器 多少米 买的 能刷 多少种 MCU

网友:
它的通病就是换MCU,写程序,,

网友:
液晶的编程器不不知道 能刷主板BIOS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EP1112挺便宜的,我买的时候好像是,70左右。  用着还行,根据需要自己定吧!上面说三星的MCU都支持,说是这么说谁知道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不能,编程器说白了就是个接口电路罢了,芯片支持靠的是,软件支持否。

网友:
既然你不用拆就能直接写程序. 为什么还要拆开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拆开的真正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想给大家看看罢了,不拆也能写程序,拆了也能写程序。况且我上面不是说了,MCU虚焊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但是学习了哦,  谢谢

网友:
编程器 这个 东西 真的 是 用处大  但是 过时的 太快了!!!跟不上更新的步伐 啊!!

网友:
这个用软件不拆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
学习一,路过。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刷程序啊。。。。。。。。。。。。

网友:
不错啊,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我只想对楼主说, 教你的老师, 肯定没直接刷过程序。

典型的经验主义。

网友:
这机器该坏的都坏完了吧,以前经常修这个问题,现在碰不到了

网友:
买了不知道要用几次哦

网友:
两月前遇到过一次情况一样 也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