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开机亮一个就灭了。

楼主(2011-06-13):
           前天从臾江宾馆送来一台联想LXM-WL19AH液晶。老板说是亮一下就灭了,再给开关重新开一下,亮几秒又灭。

        拿来测试下果然如此。心想好修,以前修过一台,是高压瓷片电容烧坏了( 5J 6kv),换了个10J6KV的就OK了。就跟客户说这是电源板坏,要换板,报了个八 九十块左右,要三天后才能到货,客户同意了。等客户走后,拆下盖子去查高压板的高压瓷片电容 5J 6kv,可没有烧坏的痕迹,也没有击坏。如图:

到处都量了下没什么问题,查不出哪里坏,可装上去一试还是亮一下就灭。刚好也有一台这样的液显只是屏被打坏了,先拿过它的电源板试,能点亮,试了几分钟没事,以为就好了。就给他装上这块板,开始装盖再试机,现像还是如此。头都晕了,找不出哪里坏。拿出液晶测试工具测试灯管,在开机下用测灯工具点亮灯管,有显示也不灭,还是以为是电源板坏,再说电源板也有烧黑的地方,用风枪稍吹板子都能鼓泡变形。没法就大胆的从淘宝网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288752377这里订了一块。今天到货装上去测了几分钟没事,又以为好了,就装盖再测时又是亮一下灭了。郁闷,有点想放弃不修了。左思右想的,最后再次用灯管测试工具测量每个灯管,发现有一个灯管不亮。就决定拆下来看看,拆下灯管测得有一只,只有一点点亮如图:

就从坏屏上拆下一个灯管装上去,全都OK了,测了几个小时都没事,亮度也双原来的亮。

         维修真是件细活,第一次用测灯管工具没有好好测每个管子。四个接口测了一二个能点亮以为灯管都没事,还修坏一块电源板。哎~~~~难啊!赚钱不易啊!这台液显电源板还是要给他换刚买来的那块,灯管也要换,还好灯管没出本钱的。忙了几天赚了个四十几块,本以为赚得个八九十块的。同志们啊!多写点好的维修经验上来,少上维修人事走些湾路。
            写得不好请多多包含,夜深了睡觉去了,886

网友:
有必要备用外接灯管试机啊。这样维修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的太简单了是从这里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471652538

网友:
一般酒店都是24小时开机的,灯管坏得多,crt的话显像管都烧伤了

网友:
早就应该想到是灯管的 问题了。还搞电源板。。浪费了时间跟金钱

网友:
液晶不是试这就试那得,问题总找的到。。。。。。。。。。。。。

网友:
联想的LCD 我修过好多都是坏灯管多

网友:
灯管太明显了。。一根不良都会保护掉的

网友:
这种情况要仔细排除。。。不然故障扩大就不好比修。灯管问题是常见的

网友:
一闪就灭就要把灯管排除啊,用测试灯管也很快的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一亮就灭就是高压保护了,先要看灯管是不是坏了,在去修别的,

网友:
这是唯冠代工的,屏质量有问题,,

网友:
我要是遇到 一闪即灭 没发现电容鼓包的话 就外接灯管测试, 测试灯管要一根一根的测试  ,确定灯管没问题的话 我就外接跟高压条试试,  这样的话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的,  维修液晶 遇到最多的就是一闪即灭

网友:
屏你都拆开了 为什么不换新灯管呢?灯管没多少钱   你就不怕再返修呀    信誉???

网友:
小细节要注意,谋而后动,多试少走弯路,学习

网友:
个问题就是高压板或是灯管

网友(2017-10-19):
维修就是苦逼,搞不好维修一天才几十块钱,别人看到收钱以为赚了好多,哎,没有量,再高的价格也养活不了一家人。

网友:
显示器黑屏就是灯管和高压问题,

网友:
屏幕亮一下就灭 第一步就是测量灯管 再后是电源 高压板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灯管

网友:
楼主修显示器不多吧,这个故障是送钱的。加油。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吧,都会有走弯路的时候!可有时放几天后再修,思路就对了。

网友:
联想 灯管 坏的 多 , 高压 控制 芯片 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