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复位查不出问题,请高手帮忙下

楼主(2011-06-13):
拿了块板,CPU无复位,查了北桥有供电1.2V。南桥到北桥的线路对地值一致。CPU供电有1.2V。查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从CPU跑到北桥啊。CPU的复位是由南桥复位北桥。北桥再去复位CPU的

网友:
CPU座子虚汗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查板上其它各处供电是否正常,如内存供电,显卡供电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先刷个BIOS看看,注意刷bios前,把原来的bios保存一下。

网友:
LZ和当初的我一样  呵呵 加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
先查下南北桥内存显卡的电出来没,如果都出来了,可能就是某信号没出来,可能就北桥 和CPU座子虚汗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
有没有时钟

网友:
如果CPU是集成的。在哪里查复位?诊断卡复位灯亮

网友:
压压北桥,u作。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查一下北桥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你技术和当初的我一样 呵

网友:
本人新手:复位是什么

网友:
看一下IO.门电路什么的

网友:
查南桥的复位啊。。

网友:
cpu好的吗?

网友(2011-09-27):
我也是开机没复位。诊断卡RST灯常亮,正在查资料中。好了大家分享下。对了,你们量下479笔记本的CPU座,RST怎么对地是短路的!连量了3片都一样的,没家电,蜂鸣档,正反都一样,怪了,不应该啊,难道3片都坏同一个地方了?

网友:
我也是开机没复位。诊断卡RST灯常亮,正在查资料中。好了大家分享下。对了,你们量下479笔记本的CPU座,RST怎么对地是短路的!连量了3片都一样的,没家电,蜂鸣档,正反都一样,怪了,不应该啊,难道3片都坏同一个地方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1881-1-1.html

网友:
RST对地短路明显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