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的复位

楼主(2011-06-13):
AMD主板的复位原理是怎样的呀 。有块主板。有供电 。但是没有复位。这个怎么修

网友:
要按时序修啊。供电时钟复位PG。你没复位供电正常。有没查时钟正不正常啊?时钟正常的话CPU还要收到南桥发过来的PG(电源好信号)才查复位电路

网友:
先查供电   全正常了  再查    时序  然后去   查 复位线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只能按时序来查了 先看PG正常不

网友:
复位的前提是供电和时钟,供电正常了,时钟有没有呢?南桥是否发出PG信号?

网友(点评):
时钟有没有南桥是不会发出P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