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复位

楼主(2011-06-13):
那个高手指点一下今天修了一块台42的本,客户拿过来说偶尔死机,我就先换了个硬盘试了机,可是不显示,电流跑到1.02后就掉到0.8就不动了,拿出板来测了一下,没有cpu复位(电压只有0.15v),测北桥的条件也都有的,南桥也发出主复位了,然后换了一个北桥还是一样,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CPU复位会经过电阻的啊

网友:
你可以加焊一下cpu供电ic

网友:
建议你 加焊下南桥或者换个南桥,依据是有可能DMI总线通讯有问题,你可以试下。

网友:
可能南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不知道!期待高手的到来!

网友:
cpu时钟和VID电压识别信号电压时OK的吗。还有CPU电压芯片和场管是OK的吗

网友:
南桥损坏也会导致没有CPU复位

网友:
应该仔细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为什么没发处CPURET 期待楼主能修好  告诉我结果

网友:
现在换了南北桥有了复位,就是又不显了

网友:
现在有复位了  跑码了没有 ?

网友:
加焊南桥或换南桥吧 一般这种电压只台一点的都是DMI通讯有问题

网友:
换了不显?

网友:
没有复位先查PG啊 哥哥

网友:
复位低,一般南桥坏的多。!你换了南桥复位有了,但不显,是因为你没有做好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