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遇到没有CPU复位,PG 的时候,维修思路是怎么的,

楼主(2011-06-14):
本人刚学习维修笔记本没有多长时间,经常遇到一些本子没有CPU复位,或者PG等,有的换南桥可以修复的。有的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CPU复位正常,可本子就是不亮,也请告诉指导一下,分享一下你们的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点评):
记得先有PG再有复位就是了。

网友:
没有CPU复位,要查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可正常,一步步往下推

网友:
你把维修最难处都问到了。谁能给你一定准确答案呢?

网友:
这些都讲完笔记本的维修也就容易了

网友:
没有CPU复位,或者PG的原因很多啊,没法准确的告诉你思路啊!

网友:
排除法吧....  可以根据时序  研究研究

网友:
CPU复位正常不跑码是维修里面最难的  需要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
这些我觉得还是要靠经验的积累 我也是新手 也觉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CPU复位正常不跑代码是最难修的,其它的可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还是慢慢来吧

网友:
我还停留在供电正常后不亮机不知道怎么修的境界呢

网友:
照时序一步步修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月饼老师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我相信几百万人在等着你解决呢!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言两语讲得清就不是难点了。
我也好多修不起。。。

网友:
当楼主把这两个问题轻松搞定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代高手了。

网友:
lz提出的问题已经难道论坛的顶级高手了,可以说明你也是一流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对了 月饼老师  要不发点本本的上电时序资料过来啊!!哈哈哈····

网友:
呵呵,哥们儿你真太有才了,这提的够经典,这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你可以结合上电时序和实际的例子,研究研究!

网友:
看来很多人都过来不了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