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放电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接一台IBM X200的小机器,故障为不触发,拔电池没有用,拆机把COMS电池拔了清空开机OK,开机一天都没有问题,第二天再来开机又不触发了,放电又可以用了,coms 3v电压正常,SB四周封住也没有用,有解决的方法没???
不触发

网友:
刷BIOS 或者换个COMS

网友:
x200的BIOS问题好像很多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的 刷BIOS无效的

网友:
好像BIOS有时候弄了就好了,因为我们这里之前有一台就是那样的,反正都不好说

网友:
南桥内部拒不损坏(RTC电路)几率较大。

网友:
换南桥试下呗

网友:
换南桥,同意楼上的,遇到过T400故障一样

网友:
刷BIOS ,,,有刷好的

网友:
先刷吧! 不行再烤炉动桥!!

网友:
南桥或者BIOS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上开关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