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53TQ亮一下灭

楼主(2011-06-14):
   收到客户一台LG显示器,故障为亮一下就灭。拆机亮电压26V。 换过高压线圈 ,测过灯管有根灯管会闪,弄个电容短接。不用那根灯管,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看坛子里说去保护。某个元件9脚电容短接,请问下是那个IC

网友:
在线等:求大侠们帮下忙

网友:
换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代换下高压板

网友:
26V高压板承受不了,之前有换过。用不了半小时就挂

网友:
串电容的方法不好用,我用了一次一个星期后又抱来反修,这种事要先把你那根闪的灯管换了,不会是高压板的问题。修个灯管也就几分钟的事,别因为省事因起其它部分的问题。到时人家找你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那种长的灯管: 那显示器就是烦能否将他26V改成10多V呢?

网友:
接电容也不一定好使,如果不行,还是换了那灯管吧

网友:
确切的说是22V供电,26V是没带上负载了,你先排查灯管是否正常问题,还有这款机器驱动板有问题也会造成黑屏的哦!

网友:
先换灯光吧

网友:
去保护是找驱动板的主芯片,具体位置最好参考它的PDF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