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525T白屏不显示

楼主(2011-06-14):
新手维修请指教:神舟L525T,接上电流稳压器有待机电流,按下开机电流跳变0.2  1.2  1.4  1.6  1.7  2.0不动了显示器白屏没影象,外接显示器也一样,是不是显卡坏了?
已解决:独显坏更换ok!

网友:
显卡或者屏供电

网友:
z显卡  显存都用可能   跟屏供电关系不大吧    因为外接也那样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你要不先加焊试试看

网友:
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就好  ,修好后注意把散热做好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独显坏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