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b共享咋设置呢?

楼主(2011-06-14):
小地新来的,不懂。求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设置好了点启动...然后记下自己的IP(例:127.0.0.1),之后就可以让别人访问自己的FTP服务器了。地址:ftp://127.0.0.1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7249.htm

到这里下CUTEFTP
填写用户名 密码 还有FTP的 IP 地址
连接就可以登陆了

或者用IE浏览器

ftp://IP地址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登陆

如果是下载东西
把FTP上的文件复制到你的硬盘就可以了

CUTEFTP 把文件直接拉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下载
如果支持匿名登陆的FTP

用迅雷就可以下载
直接输入文件的FTP地址就可以

网友:
FTB 啥东东啊 我连这个都不知道 本人刚接触啊对英文不解 求LZ或者下面的 解释解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