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都进去了,但是不显示。还是集成显卡,现在找不下BIOS

楼主(2011-06-14):
求助GA-8vm800pnbx 程序

网友:
这跟BIOS有关系么?     你都进系统了    那就说明BIOS没问题啊!      要是按你说的这情况我感觉是桥的问题!     你仔细看看是黑屏什么都看不见还是却色啊!

网友:
会不会是屏问题啊,,还好接外接试下看亮不亮啊。。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啊。怎么都感觉主板是好的。

网友:
打一下VGA的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量一下三极色    正常吗   接上独立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