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没复位

楼主(2011-06-14):
昨天接了好几个工控机主板,有一个没复位,我看CPU都没有运行,CPU旁边的供电场馆,都没有电压,  对工控机也没有思路  请问各位谁修过啊 ,  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工控机在哪里找图纸你去搜搜  没电肯定不正常    修好供电先  所有的主板都是一个时序把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解决供电,再找信号。工控机也就是主板,只是供电相位多一点,保护电路多,性能稳定一点。

网友:
A郁闷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了,,来的时候都是空板  无解啦 大师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