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如何在一个盘符里面装双系统

楼主(2011-06-14):
就是在C盘里面装一个XP和WIN7
win7

网友:
估计不大现实啊

网友:
不可能吧 怎么启动呀

网友:
不行的吧 引导不了把

网友:
楼主这时不可能的啊 BOOT根本不会建立

网友:
试试安装盘可以不,没试过

网友:
不同盘符就可以 ·· 同一盘符不可以 我试过· ·

网友:
这个具体行不行没试过 不过以前做过WINDOWS98和winME的双系统 XP和WIN7倒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