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5600,开机使用时间长关机,北桥和几个电源IC内存都不合常理的烫手

楼主(2011-06-14):
机器比较老,因为温度高,加了个散热底座,有自动关机的情况。拆开试机,北桥,内存,几个电源IC不到一分钟就开始有温度,是不正常的那种,几分钟后就烫手了。板子是71-M36S0-003  蓝天代工

网友:
有可能哪个电容老化了

网友:
要不楼主用电流表一个一个的打下看

网友:
要不先测试下那些芯片的工作条件啊,不行就换的试试看,那么烫

网友:
没有条件电流表是没有的。正在查几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是很确定。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老化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有轻微短路。待机正常嘛 这个得LZ仔细查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轻微短路也能开机使用吗?

网友:
看了图纸,里面有个VIN_P 的电压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机器是可以开机的 但是使用中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