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影响CPU复位低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1-06-14):
昨天有片DELL  D630 开机有密码   找了片料板 换了个EC   空板上电0.37  比正常 的低   量CPURST0.20       按照以前的想法没CPURST只会想到桥   现在只换了个 EC   所以我想查下EC影响CPURST的条件 CPURST低一直是我的 盲点    求助了

网友:
把换下来的EC装回去什么情况   没短路没拉低的情况下  没CPURST   北桥可能工作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管理 的电压都产生,并且响应的PG都送出就对CPURST#没有影响

网友:
EC能引起无CPURST,但是不大可能电压变低,建议检查一下焊接工艺!!

网友:
呜呜   这样啊 啊    了解        还以为 EC会影响

网友:
二楼说得很对  检查一下焊接不行换回原来的吧  可能是 ec有程序

网友:
EC上有个PCIRST。你查一下是不是没有了

网友:
检查下EC上的PG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恩恩      谢谢  大家  换一个 OK了   呵呵

网友:
只是 好奇  想知道 EC坏 会不会影响CPURST

网友:
应该是PG信号被拉低这样吧

网友:
个人觉得EC跟CPUREST 没直接的联系

网友:
ec应该是不影响 的

网友:
哦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