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美格B71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06-14):
这台显示器我更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后问题还是一样!
开机几分钟后从上面慢慢的抖动,然后整个屏幕都变得一样。具体现象可以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1NDM0ODUy.html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驱动板有问题,还是?
点击这里看视频

网友:
没法看啊,LZ

网友:
屏接口加焊下 还有屏线用橡皮擦下 像是信号有杂波啊 以上不行的话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没看到视频,有杂波,换灯管试试。

网友:
图看不到,但你可以换个通用板试一下,这样可以快速判断是驱动板还是屏故障

网友:
把驱动板上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

网友:
我的驱动板上只有1个16V220uf和一个16V100uf ,我换了其中一个16V220uf的,问题还是一样,是不是那个100uf也要换呀。问题就是只要开机运行3-8分钟左右就会从上到下,慢慢的字体变形,

网友:
你还是点屏看看是不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