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R100怪问题 自动开机

楼主(2011-06-14):
这机 超级奇怪的 按开机键是开不了机的 只有按键盘对上右边的那个键 才可以开机 开机键只能关机 不能开 奇怪的是放在桌子上不管是插着电源还是电池都会自动开机 关了一回 等一下又开了 不知如何下手 请教各位 正常 情况下是按开机键不能开的
开不了机

网友:
先拆机看裸板是不是这样,排除外围因素,再修板子,故障点应该跟IO相关

网友:
你把机器拆开,不加电的时候打下键盘接口的阻正常不,

网友:
那个键不是在键盘上的 开机键 和 那个开机键都是在主板上的 开机键 上电的时候 是没有3.3V 电压 那个开机键就有3.3V 而且按下去还有跳变的 还能开机

网友:
从开机键 键盘!开机芯片

网友:
重庆笔记本维修
的帖子
裸板 还是自动开

网友:
南桥CMOS相关电路

网友:
量下按键的阻值看正常否,400以下就焊下来量,是不是按键坏了,以前修过吗,至于错位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开机板上的按键按错位了。

网友:
这问题确实有点怪,没有碰到~~~

网友:
爱学爱问
的帖子
按键的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