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6-14):
上电以后有时候能进系统,等十分钟左右掉电 ,有时候直接到XP界面就掉电,刚开始裸板试有时候称几十分钟也没事以为好了呢,上好了以后试也没问题,就是插上光驱以后一到滚动条就重启,然后拆下来加焊了一下光驱小板再上去还不行,又 出现掉电情况,掉电以后电流001,按开关无反应,无待机电压,请教各位大侠指点,应该往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