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这个管子旁边的二极管是干嘛用

楼主(2011-06-14):
小弟不才,今天接了一个Z460进水主板。板号 LA-5751P
发现一个三角P管已经烧出洞了。查图纸发现此管内部很怪,上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75369281/QQ/WinTemp/RichOle/Y[ATW73_T0D78`$3}XA2V88.jpg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PQ4里面的那个像是二极管的东西有用吗?能不能用普通的P管代替呢?

网友(点评):
这两个二极管都是保护作用,可不要.

网友:
好象是稳压作用的,应该可以用普通的代替吧。

网友:
我看着和2差不多   这管子是稳压用的吧

网友:
不能用普通的代替

网友: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P管,直接装上,现在已经能开机,但是没有电流。。主板开机灯一闪一闪。。正在测试别的问题,现在问题已锁定在PU4这个LM393上了,有结果了跟大家分享

网友:
各位高人,今天在修这个Z460时又发现了其他的问题,再测PU2的时候图纸上明明标有33脚,实际芯片只有32脚,,请教各位大大,这是为什么呢?图纸错了?还是z460板子和g460的图纸不能通用?可是我查了两个板子的版号都是一样的啊!!不解中。。。。。。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33是中间接地。图上标注是33,实际就是芯片下面的散热片

网友:
你好这款机器 还在修吗

网友:
客户已经要求换班了,不过班子还在农。。兄弟有什么建议?

网友:
有一只脚是空脚,或地线,不要管!

网友:
如果是稳压 找个稳压2级管代替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