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R充电部分短路的故障

楼主(2011-06-14):
同事拿来一台华硕A8SR的机器,说是开不了机,按开机按钮没有任何反应。接上电源适配器后,发现适配器上的指示灯由常亮变成了一闪一闪。说明负载有短路现象。用万用表测电源输入座,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怀疑是不是适配器有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现象,说明机器内部的确有问题。于是拆机再测。

测量Q8801 5、6、7、8对地电阻正常,但1、2、3脚对地电阻为零。
测量Q8811 5、6、7、8对地电阻也为零。这个Q8811应该是击穿了,先不管它。

拆下R8802后,发现是到MAX8725的25脚CSSN对地短路了。接下来检查发现C8813和C8811焊点周围都是铜绿。清理干净后,还是短路,把两个电容焊下后还是短路,心想可能是MAX8725坏了吧!
接下来把MAX8725焊了下来,发现MAX8725 25脚焊盘对地还是短路

图纸上看,这条线应该没有其他元件了,能拆的都拆了。难道是PCB的走线对地短路了?
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
刚刚再仔细查了一下,是连接到电池的两个管子Q8802、Q8807三个极都击穿短路了。拆下后AC_BAT_SYS对地就不短路了。

网友:
不错     从头一直跑到   毒瘤

网友:
正好在学习华硕的时序图,听君一席话,使人茅塞顿开

网友:
楼主换的时候把8725一块给换了为好

网友:
现在确定坏了TPC8107、4431B、4800B。MAX8725也考虑一块换了。淘宝上好象找不到一家能把这个四个一下买齐的。4431B好象不太好买,哪位知道用什么代用比较合适呢?

网友:
最新情况,把几个片子都买回来了。装上后一接通电源连接到电池的两个管子Q8802、Q8807击穿短路。把短路的管子拆了能正常开机。查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换了两个管子一开机还是马上短路了。看到有个贴子是HP DV3000的机器,也是一样的毛病。说是电感L8802的问题。可这个电感我用电感表测试过,是10uH。难到真的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