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C269是不是集成功放的

楼主(2011-06-14):
请问ALC269是不是集成功放的, 网上查不到 , 在基地救助了

网友:
好像功放都没有集成的吧 因为我重来没有碰见过。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
根据资料描述是的,集成D类BTL音频放大器。

alc269 r1.4.pdf

网友:
都是要有IO受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