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过高达到5V,一开机就烧南桥,求助!!!

楼主(2011-06-14):
内存电压过高达到5V,一开机就烧南桥,求助!!!
此机为华硕F81S,待机有3V电压无5V,测5V电感为50几欧,刚开始因为板子上有短路,后拆掉显卡,显存,及南桥就不短了,但5V处仍是50几欧,换南桥上去之后就给烧了,后再取下,仔细用万用表检测,发现内存电压达到5V以上,请问各位前辈电压过高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小弟感激不尽哪

网友:
论坛有图纸,你看看

网友:
还有是东西被击穿   查查各大MOS 管  转换管  看是否有穿了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电路本身有问题

网友:
5v有短路,不行烧机试试,内存供电那先排除

网友:
从内存供电追起。。。。。。。。。。。。。。。

网友:
内存供电有些机器是用5V通过三端稳压管输出1。8V的,不知道你这个机器是不是

网友:
笔记本吗?查上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先看下各个电感短路不 .像你肯定是大短啊  还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机上见过     笔记本上第一次听  请问下都是哪些机器的   应该是老机器吧

网友:
查内存供电的反馈电路 期待楼主搞定

网友: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内存供电FB。

网友:
   你把南桥取下来你都可以上电阿,   修修内存供电电路这块,  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容漏电了,或MOS管性能不量

网友:
肯定反馈或mos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