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 系统维护!

楼主(2011-06-14):
网吧电脑中毒了,怎么样把所有机器重装啊?
电脑

网友:
网刻啊,你不知道吗?

网友:
多少臺機器呀;全中毒了;多機器還不如做無盤

网友:
是无盘的还是有盘得。如果是无盘的只要服务器坐下就好了。如果是有盘的那就麻烦了。只有一个个的弄了

网友(2011-07-14):
做个干净系统,打齐补丁,直接网刻一下就行了,要是无盘的话把服务器重新弄一下

网友:
无盘做个系统上盘,有盘就做个系统网刻吧。

网友:
现在网吧 不都是无盘 要是服务器直接中装个系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