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2的六脚 0.8v,在哪

楼主(2011-06-14):
这是我画的简图,第一次,鼓励鼓励,问题:1。第一脚是不是的高于5V,怎么得来啊?2:6脚的0.8怎是0.2了,,io换过了。。。

网友(点评):
呵呵 画的蛮好的啊 !!

网友:
1脚是BOOT脚 ,是供电直接过来的 一般是5V或12V,6脚是FB,反馈引脚,经过电阻分压,0.2说明9202没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怎么让它工作啊????

网友:
换个9202,可能坏

网友:
给你看看这个是否有帮助.

网友:
直接换了RT9202试试,应该是它坏了,

网友:
查157脚电压 正常就换9202

网友:
换了RT9202应该就OK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