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跑码00

楼主(2011-06-14):
IBM X31  跑码00    电流 到0.6不动!各路供电正常 !会是BIOS 的事吗

网友:
adp3205 最好加焊一下

网友:
你的电流是开机直接跳0.6吗?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子给你提供我的修法供参考,先换内存看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先查下CPU的供电看是不是正常的,应该在1.2以上,如果CPU供电有的话看下你的主板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显卡虚焊的问题,上BGA焊台用无铅曲线直接加焊就可以了。如果是集成的就直接加焊北桥就应该好了。

网友:
测下CPU复位,在测下AD线,

网友:
应该不跑U   查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测测那路供电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1多伏的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前2天 刚修了 一个同样的 机器!我的 是集成显卡的!加焊 北桥 没有效果!后来我从新植珠 好了!希望能 给你点思路!

网友:
楼上的   这跟显卡应该没多大的关系吧  他是不跑码

网友:
1.2V电容及1.05V的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北桥了,就算是不过显卡也会跑FF(00)  我修R51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过内存或者显卡都跑的FF

网友:
3楼 8楼的   X31有集成的吗?我都修了几年了,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网友(点评):
兄弟,你说了我想说的话。有人就是没事干在哪里胡扯,理论跟实际完全偏离了轨道

网友(2011-07-31):
我正在加焊北桥,一会看看效果。加焊了U和供电,U的电压就是只有。9,。不上去。

网友:
电压都齐全吗?是不是缺电压啊。查查电压

网友:
X31没有集成显卡,都是独立的ATI 7500 16M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