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M26GTC 跑50 死机~~~

楼主(2011-06-14):
M26GTC..  好像是捷波的东西。。。开机跑码到50 。。屏幕有显示。。自检完内存。。到自检硬盘那块就死机了。。
内存换了。显卡换了。CPU也换过。。BIOS有一样的板,直接摘了换还是50.。。怀疑是NF520的桥虚焊。。上焊台加焊之后还是老样子。。。。。 彻底无语了。 真搞不明白了。。明明显示了为什么会在检硬盘的时候当机。。硬盘光驱都不接也是一个样子

网友:
外设看下有没问题,比如COM芯片,声卡,网卡。有问题也会导致当机的

网友:
判刑了。。给它。。摘了232,,摘了声网卡。。都不行。没有相同的IO代换这个没动。。。反正还是不跑。。。客户拿走了。。只好给它判死刑了

网友:
此板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吧

网友:
谁知道呢。。。北桥我加焊过,,,如果摘下来重置估计成本上客户就不接受了。。。没搭那个功夫

网友:
一般跑50的主板如果是NV的北桥,那就有80%的可能是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