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通病(不开机)

楼主(2011-06-14):
如果pu7旁边的pd14与pd14很烫,一般就是pcmcia卡槽下面的pc162漏电,拆掉就可以开机了,具体位置在pu7背面,拆掉pcmcia撕掉那张黑的纸就可以看到pc162.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是你自己发现的吗

网友:
一般是C467短路,C467为VIN给屏高压条供电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