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断电!

楼主(2011-06-14):
一块联想的945主板,开机瞬间断电,断电后不能再触发!拨掉四脚电源线也是一样,先后测得ATX各项供电正常,开机针有5VSB,复位针有3.3VSB,PCIA14脚有3.3V供电。电池有5V供电。但是,晶振的一只脚为0.05V,另一只脚为0.44V,好像不正常。还有就是1086的中间脚没电压。测其对地阻值为333。I/O是W83627EHG,请问应该怎样修?

网友:
你看下那1086输入是多少V的,是不是3VSB的。如果是的话要考虑下看那管子是不是有问题。可以用1084 1085代。晶振是没起振。COMS跳帽电压正常不,如果是反的也会开机掉电

网友:
1086没电压输入。。。

网友:
Ten years, not better than the life and death two, since the unforgettable. Li, there is no words and desolate. Graves Even if should not meet, dust in their faces, such as frost temple.

网友:
不触发查待机条件,RTCRST ,32.768.3VSB RSMRST#    LZ说电池有5V不正常吧,,,应该是3V吧

网友:
intel的晶振是0.1-0.5的压差啊

网友:
嗯,电也是3V。那个1086的三个脚都没有电压。还有,就是用数字表测24针的黄线对地阻值显示为1.085,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你确定  你全检查完了   内存   桥供电  都查了  ?     掉电一般都是     有一路  或几路  短路造成的!    建议你  先查短路      呵呵   希望能帮到你啊!

网友:
这类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内存、U、桥供电都正常,还换过I/O,都不能解决问题期特高手解决中。期特高手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