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 开机不稳定花屏

楼主(2011-06-14):
今天接一台
笔记本
,ACER的机器,型号:4740 CPU是I3的,一开始开机正常,多开几次以后屏就花屏了,外接正常,,屏是LED的,主板是独显的,哪位能告拆我,这个大部分是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屏试,所以不知是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显卡啊.这都不知道

网友:
怎么上来就是显卡呢 检查下屏线

网友:
屏 内存 屏线 显卡 就这几个 不过显卡的嫌疑最大

网友:
还有现存呢 别忘了看看

网友:
显卡 或者频线

网友:
遇到过 换WIN7就好了。搞不懂

网友:
是怎么个花发, 是薯条 还是 横条阿, 有没有图片拍张照片看下

网友:
先检测屏幕,不行的话干显卡

网友:
动动屏轴看有没有变化,有的话一般是屏线。再外接个显示器,如果也花瓶那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