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06-14):
看下这个显卡是什么型号的?标签没有也不知道什么型号,想刷个BIOS。

网友:
9400GT、9500GT或者9600GT

网友:
楼主问的是显卡的品牌型号,不是问显卡芯片的型号,,,可能是杂牌吧

网友:
G96  最高不过9500gt  一般是9400GT

网友:
笔记本显卡做的

网友:
9500显卡的嘛

网友:
实在找不到原bios 芯片 容量对着刷试试

网友:
试试9400gt吧

网友:
9600的吧,网上查下呢

网友:
G96不是9600GT。。。
实际上G96核心有两个版本,一个叫做G96-300一个叫做G96-200

这两个核心前者对应的是9500GT有32个流处理器,后者对应9400GT有16个流处理器。

据说在OEM市场还有一个9400GS,和9500GT一样……

更低的9300GS使用的G9X系列核心是G98

网友:
像是9600的。。。

网友:
G96,一般是9400gt,也有可能刷为9500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