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怎么量不

楼主(2011-06-14):
问问不会工

网友: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从一点到另一点是否是通来进行持续前进,直至终点!

网友:
会用万用表就可以的,还要注意有的时候一些电阻

网友:
建议你先看看这方面的书,

网友:
有图纸的肯定是借助图纸跑了
如果没有了,跑得时候只能跑关键点的信号或是供电,想直接就跑出来很多,就没有多大的可能了,
一般测通路,另外根据线路中的元件位置和量来判定信号或是电压的走向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用二极管管档和蜂鸣档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