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滚动条停住不动

楼主(2011-06-14):
开机滚动条停住不动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先软后硬.

网友:
系统没装好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进PE会这样吗?    最好是换个系统和硬盘看看    不行  放电刷BIOS    南桥

网友A:
做系统百分之99会好

网友:
先看看是不系统问题了,重做一下,不行再考虑硬件,只要能跑码都应该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

网友:
重新格了 再重装系统

网友:
重新分区后再重新安装看看,还有是不是你BIOS硬盘没设置好,上面都正常就换个硬盘试试,最后还是不行,就刷一下BIOS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系统版本问题大点·我试过一台DELL老机就是这样的·换个版本就OK乐

网友:
换个盘重做看看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吧

网友:
楼主只说现象,自己都还没排查

网友:
楼主啊 你是发帖赚积分还是分享维修知识啊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  排除软后  在依次去掉外为设被

网友:
看能不能进pe   如果能  在用mhdd
扫下硬盘     如果没问题  就是系统的原因  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看下内存  硬盘了 电源了

网友:
用的什么是什么分区软件,换个分区软件重新分区,在装个系统。就哦了 。

网友:
换个原装盘 一步一步装

网友:
这种先查下硬盘是没有问题,最好能直接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毕竟现在维修这种问题都是先软件 后硬件

网友:
先进PE。然后再扫描硬盘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系统问题

网友(2013-05-05):
引用 网友A:
做系统百分之99会好
苹果的你试试 太催牛了

网友:
系统问题或者硬盘坏道导致的吧

网友:
呵呵各种说法!学习中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先最小再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