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该怎么办
显示器

网友:
换显示器喽!挣100多吧

网友:
平线是不是坏了

网友:
竖线,换屏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线或者显卡 不行就换吧

网友:
一般是屏本身的故障了,,修不好的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线看看,还是不行就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这种状况屏线引起的问题较多,取下屏线用橡皮擦一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