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220 TC512显卡花屏??

楼主(2011-06-14):
本人最近总是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显卡花屏,就是拿耕升GT220 TC512来说吧,玩天龙八部花屏,有斑点。偶尔的,玩其它没事?还有就是有天正绘图软件,也会出现花屏与斑点,甚至还会死机。做别的没有问题?不解,会不会是BIOS出问题了,还有就是大家谁有WINDOWS下刷显卡BIOS的工具:NV 与AT的有的发个了?谢谢。

网友:
换个显卡驱动试一试 换内存试一试 还是这种情况在考虑显卡

网友:
如果是主板有集成显卡的那么就用集成试试看会不会花

网友:
如果死机 果断加焊核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的太卡,但不会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偶尔的花屏有斑点,做其它到没有。温度也不高啊

网友:
如果像雪花那样的 就是显存 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显卡问题了。而且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玩其它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不过今天刷了个BIOS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网友:
把主芯片焊一下 试一试 多半的话都能好使

网友:
耕升GT220 TC512图片:

220红魔 BIOS 21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