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m 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14):
这台机器以前加焊北桥好的   客户用了几个月后  又是开机无显    过来先加焊不行  后直球  也不行   告诉客户  得换   经同意后    换了还是老样子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内存供电及复位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内存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呀北桥试一下

网友:
内存槽加焊了一下好了     感觉有可能摔过的

网友:
很好  很实用。。。

网友:
可能是换桥没有做好 吧。你在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