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掉电

楼主(2011-06-14):
前2天接个F41 的机器   问题就是掉电 有时候进滚动条掉 有时候开机就掉  和客户报换板  也同意了 定了个板  结果还是一样掉电  又和客户说显卡也坏了 要换  几天显卡到了  还是一样掉   什么东西都换了 一样掉  没办法了  郁闷中~~~~~~~~~~

网友:
散热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板都换过了,应该是外设引的。。。。

网友:
就裸板也是一样掉

网友:
那就换cpu赛     要么就是你试机的时候散热没搞好哦

网友:
是AMD的CPU容易坏?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F41会有AMD的CPU??没有吧

但照楼主说的,只能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难道是CPU吗?

网友:
呵,如果楼主在和客户说U也坏了,,不知道客户同意不。。呵,多好的客户啊

网友:
那就剩cpu啦。。。。。。

网友:
一样一样测,兄弟不要急色,先外设,

网友:
那肯定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应该要CPU的问题哦  散热器没有这么快掉电

网友:
兄弟我想问一下,你的板都换了为什么裸板会掉电?如果有可能也是你是CPU,内存,和电源了,有的机器对电源要求很高的。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有通病呀

网友:
板都换了还掉电 那估计要散热 或者可以一个个排除外边设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换的东西都换过了  CPU 内存 电源  都换过  还是一样掉

网友:
这些我都想到了  有时候电流跑几下就掉 有时候进系统才掉 能换的东西我都换了  郁闷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上电掉电,就你说的这个故障个人认为是触发电路又被触发了,应该是开机电路的有问题,把IO芯片换了不行的话就把南桥换了,很多时候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大哥你用的恒流源吗?   把电流开到最大吧。。   CPU温度高吗?  高的话有可能是散热铜管坏了

网友:
这问题  该换的都换了    恒流源是不是有问题哦

网友:
楼主刚换的板子还会是这样啊     还是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装备吧

网友:
CPU  可能有问题

网友:
F41是散热片容易坏还好啊,通病了,换了几个了,

网友:
第一,此客人太善良了,第二,你一定要给别人修好啊!cpu 散热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如果再出现那只有人了,

网友:
我来给你答案吧,你换散热铜片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有人把你的电源限制电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