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85Q升压变压器代换实例

楼主(2011-06-14):
机器型号如题,故障现象屏特别暗,可以看见图像,用灯管测试工具,两只灯管都是完好,电源供电也正常,测量一只8脚贴片的双P沟道场效应管也正常,故开始怀疑升压变压器的问题,测量变压器两组初次电阻很小,正常。测量次级电阻无穷大,为断路状态。该变压器型号如下图所示:
整体板子图片如下:
看下下面的图片,图片中都有说明,省的写一些文字了,估计可以看出个所以然来。

次级为断路状态,初级显示是2,其实应该为1,因为一只手拿表笔,一只手还要点摄像头拍照,灯光位置没有认真调整,但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了。

这个和原机的变压器差别太大了,不论脚位还是外形,都不同,可见代换性还是很强的。

从图上及测量可以看见,原来的变压器初级是1、3是一组,4、6是一组,二用于代换的好像是变压器1、4一组,3、6一组(上去了,不想再麻烦拆下来,),这个脚位变化没有问题,因为从板子上可以看出,1、2和34、和5、6都是覆铜相连的。而7是空脚,不 用管他了。也就是说初级直接使用,不用变换脚位,只是要把3个脚修正一下,否则插不上去,至于次级就需要连接线了,因为距离相差太大了。看图吧。
代换用的次级就不断路了,呵呵,至于阻值可以不去考虑了,一般都差不多。

这个是代换后反面的,

这个是代换后正面的,可以看见变压器没有压平整,是因为高压电容碍事了,不用去管他了。至此代换工作完成,上机通电测量,屏幕很亮!!!!拷机2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拔掉电源,手摸代换后的变压器没有十分的烫手现象。估计代换是成功的。
发这个贴只为抛砖引玉。应该说,升压变压器还是很好代换的,只要细心。当然不排除有好多不能代换的,但搞修理的,估计都不缺少废旧变压器。

网友:
从旧高压板上拆好的变压器,但要方案相同,一般都可以

网友:
我刚拆了个变压器  发现怎么初级部分 就1组  6针   就2和52根线   问下楼主  次级只要是2针的  就不用管次级部分了吗? 那初级部分怎么改?把上面的线焊掉。按照原来变压器的脚位焊吗?

网友:
变压器分单路和双路的,我代换的这个是双路的,也就是一个变压器带2只灯管,你说的那个估计是单路变压器,代换的时候这个是个大前提。

网友:
代换要对哦

网友:
  没换 过 学习了啦,   但是我觉得不好代换,   怕怕 吧, 还不如加跟高压条上去

网友:
其实升压变压器就跟电源变压器在结构上并无差别,只要找准对应的脚位都可代换的。

网友:
楼主好样的,做维修的应该向低成本化,变通化发展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脚位差不多的 都代换成功 好几次都是拆通用高压板的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成本也高不了多少,主要考虑安装位置的问题,有好多的显示器位置空间狭小,不方便更换,有的还需要裁剪原线路板,都挺麻烦的,从省时省钱的角度考虑,个人认为还是代换的更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