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看电流检修流程

楼主(2011-06-14):
按开关键轻微上扬然后会到0处
    说明笔记本主板上的待机电路及待机电路之前的电路保护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很大幅度上扬,         回到0 处就说明笔记本电源系统保护了.
维修方法:
    第一步:检查3v,5v电路的后继输出是否有短路,用万用表二及管档测对地阻值即可获知。
    第二步:检查CPU电路是否有短路
    第三步:检查I/O是否有连焊,虚焊
    第四步:检查南北桥。显卡的正面的对地阻值是否有微短路情况。
按下开关没任何反应.
故障分析:按下开关后,开关会产生低电平开机电路,开机电路会输出控制信号,控制3v,5v单元            电路正常输出,电流表数字就会往上扬,如果没有动就代表3v,5v单元没有输出.原因有可能是开机      电路有问题,或者3v,5v单元电路后继有严重短路,这种故障叫做不触发。
维修方法:
     第一步:开关是否有电压,接口是否虚焊。
     第二步:CMOS电池放电,清楚CMOS的错误信息引起的电源保护
     第三步:检查南桥工作条件,测一下南桥正反面相连的元器件是否短路,测USB口的信号对地阻值是              否正常,测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振。
     第四步:检查集成开机电路的超级IO是否有虚焊,连焊,鼓包等.
     第五步:检查3v,5v单元电路系统本身,及输出后继是否有短路。
按下开关键停在O.4A处停止不动.
故障分析:按下开关电流表数字到达0.4A处说明3V,5V单元已经正常工作了,但CPU供电单元电路没有工作        ,所以要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
      第一步:用万能表直流电压档测量3V,5V单元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测CPU单元电路供电电压是否为                 0V,进一步判断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CPU供电单元电路的控制型号是否正常,CPU供电              单元电路的MOS管阻值是否正常。
易损原件:CPU供电芯片:四周带脚的CPU供电芯片如果没打胶的易虚焊。像联想, IBM采用的ADP3205和           ADP3207易虚焊。
  (1)CPU供电单元电路缺少控制信号:联想,惠普,神舟由超级IO虚焊引起缺少控制信号情况比较多.
  (2)CPU供电电源缺少内部激放5V供电

按下开关电流表数字上扬至0.4~10A,后会到0处
故障分析: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数字上扬会到0处这种情况称为开机掉电。
维修方法:第一步:检查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导致输出的功率不够而引起保护掉电。
          第二步:检查3V.5V单元电路供电芯片是否虚焊,引起输出带不动负载而掉电
          第三步:检查IO是否虚焊,引起3v,5v单元电路或CPU供电单元电路控制信号不连续。

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数字到0.8处,向上摆动一次停止了
故障分析:说明笔记本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摆一次说明已经有一次自检,停住不动说明第一次自检          不过,所以要重点检查CPU,BIOS,南桥,北桥,建议这个时候配合笔记本诊断卡,看时钟,复          位是否正常.
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数字到0.8A处,向上摆动两下停止了
故障分析:说明笔记本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摆动两次说明已经有两次自检,停住不动说明自检不过
维修方法:更换内存,检查内存接口是否虚焊,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重刷BIOS,更换北桥等。

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数字到0.8A处。向上摇摆三下停止了
故障分析:这个时候需要外接VGA显示器,看看是否能正常显示,说明笔记本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            摇摆三次说明已经有三次自检,停主不动说明显卡自检不过。
维修方法:先检查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相应信号是否正常。检查显卡是否存在虚焊,重刷BIOS或者更换显卡
大电流问题:
1.笔记本电脑保护电路中电源口损坏,滤波电容击穿,稳压二极管击穿。
2.公共点后所有公共点相连的各个单元电路包括待机电路,3v。5v单元电路,南北桥内存供电单元电路,  CPU供电单元电路,充放电管理单元电路,液晶屏上的高压板供电电路等中的滤波电容击穿,MOS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