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的电感被烧的发红冒烟

楼主(2011-06-14):
   显存供电RT9232单元,测后级无短路,场管无损坏,但是一通电后滤波电感就发红冒烟,不知哪位仁兄能解释一下。很少见电感能烧这么狠的。

网友:
驱动信号有问题也会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换了个电感,就好 好的,真的挺奇怪的

网友:
呵,我的思想都转移驱动了~居然问题在电感上,真学习了!

网友:
是的,总结了一下,原来,在高频下电感的功率还是很大的,电感本身的不良也是不行的,认识更深刻了。

网友:
电感不良也会这样吗,还是第一次听,学习了

网友:
我还碰到一台asus的机子CPU边上的电感都是掉,,补上就好了,,好几次了,,最后直接板子挂了

网友:
电感两脚之间的阻值如果太大,电感的 性能下降

网友:
应该是电感扎间短路了..在其它供电上遇到过.电感很少坏,但也会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就是匝间短路了

网友:
电感本体不良会引起这个故障 不过一般坏得多的是PWM

网友:
一般是负载短路,或者,控制IC不良,很少有电感短路的,学习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LZ的情况 ··

网友:
我常遇主板上电感上烧坏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我前几天也有修过一片是显存供电电感烧断的!换了一个还是花屏!结果找了一片显存一样的坏显卡把4个显存都换上去就好了(手上没有软件测显存好坏)

网友:
经验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