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pro不跑码。

楼主(2011-06-14):
客户送修的,各电压正常,PCI有复位,换P4 CPU有自检(内存不过,应该是不支持)加焊北桥,刷BIOS无果,是不是北桥挂了呀?求助中。。。
刷BIOS

网友:
看过贴的大虾们,不能肯定也给个思路吧,在线等。

网友:
这个问题可真不好回答。看看有片选信号没。还有就是,内存不过,也可能是南桥原因。主板有无挂痕,断线,掉件之类的。

网友:
刷bios,换io,量一下系统总线是否正常